生活
菜鸟遇到难题,请教师兄们帮忙

楼主(2008-12-04):
兄弟有台:台达PLC---DVP-32XP-20EX配海泰克(HITECH)---PWS1711-STNX2的触摸屏,控制两台同时\同样的工作内容的橡胶硫化机,现在一台正常使用,另一台在一个工作段(二次放气后再打压达不到指定压力)不正常,请各位师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设备设置参数是否一样,请确认?

网友B:
检查参数设置。检查压力检测装置。压力继电器等。

楼主:
谢谢两位师兄不吝赐教,刚刚可能说的不够清楚,触摸屏是可以针对每台机器的某些值进行修改的,有问题的机器是在第一次打压力过程中是好用的,无论你设定的值,就是在第二次就不听使唤了,只打到10mpa就不打了,修改值他不理你.
劳烦师兄们赐教,感谢!

网友C:
有问题的机器程序有问题吗?复位了,我是菜鸟,不知道是不是买设备时,也是设计好的程序

网友D:
橡胶硫化机是不是液压的,如果是检查一下密封是否损坏。

网友A:
既然是共用同一套控制系统,检查程序看看,如果是外围硬件的问题没道理一次压可以,二次压不可以!

楼主:
谢谢师兄们指点,想问一下六楼师兄,如果是程序问题,那应该检查触摸屏还是PLC,触摸屏有更换过,没接触过台达的,麻烦您了!

网友E:
程序是不会有问题的,原来好的现在也是好
你检查用软件实时监控一下
看看反馈的相关值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
传感器或机械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F:
第一次 和第2次的时间相隔是多少呢!!

网友G:
飘过 没用过台达的

网友H(2009-02-14):
同意8楼的,估计是硬件问题
菜鸟遇到难题,请教师兄们帮忙
http://ymmfa.com

网友I:
我用过台达的,你那个不是程序错误,你那应该是外围系统的问题。LZ说的应该是气压的吧。检查密封系统可能问题出在这里哦!

网友J:
确认软件无问题,查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