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池的三菱plc如何检测电池的电量

楼主(2008-12-04):
请问各位大侠:带电池的三菱plc如何检测电池的电量

网友A:
如果是在程序内使用就用特殊内部继电器M8006.
如果是简单的测量可以将电池用万用表测量。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如何用特殊内部继电器M8006.谢谢请详解

网友B:
FX2N是M8005,
A系列是M9006,
Q系列是SM52。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何使用请参考编程软件中帮助中查找该特殊功能继电器的使用方法,无需请教他人 ,不知道对不对请参考。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D:
FX2N是查看D8005数值,数值乘0.1就是电压数值

网友E:
回贴只为积分。积分只为下载,下载只为学习,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F:
除了看批示灯,测电池电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