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4):
以下软件兼容WINDOWS VISTA吗?
请用过的不吝指教,谢谢!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52 (中文版)
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
SIMATIC Manager  STEP7 V5.4 SP4 中文版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 中文版
STEP 7 MicroWIN V4.0 SP6
PLC串口通信调试 1.0

网友A:
我的VISTA电禽装了8.52以后。打开软件就报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以后再装7.0都不行了能打开程式。不能和PLC通信了。

网友A:
现在想请教有没有那位老兄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B:
新买的本本吧,GX还可以装装,西门子的就算了。
实践证明,做工控用vista的人,常患有烦躁,抑郁,胸闷,气短等症状,时常会有撞墙咬人的冲动。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换XP吧。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Step7 V5.4 SP3或以上版本,支持Vista,但不支持Vista Home版本。
WinccFlexible2008支持Vista,但是不支持Vista SP1。
Step7 MicroWin V4 Sp6支持Vista,SP7版本支持Vista Sp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本本吧,GX还可以装装,西门子的就算了。
实践证明,做工控用vista的人,常患有烦躁,抑郁,胸闷,气短等症状,时常会有撞墙咬人的冲动。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换XP吧。

有趣!!!

楼主:
感谢cvlsam 的帮助,是这样的:由于本人的笔记本太古老,近期想换一台电脑,看中了联想Y430A-PSE这款,但是这款电脑是预装Vista Home系统,如果自己重装XP系统也不行,因为这款电脑硬件根本没有XP的驱动程序,所以就出现了如上问题.

网友E:
买本本搞工控前期工作要做好啊,一定要可以装xp的,不过现在的本本都不带串口了,比较惨,还有开销一笔钱买串口卡

网友F: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52 (中文版)支持VISTA U版我安装几月良好

网友D:
Y430A 应有XP的驱动,官网就可以下.

网友G:
SIMATIC Manager  STEP7 V5.4 SP4 中文版 只有SP3版本的中文版本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