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进制问题

楼主(2008-12-04):
杨工,你好,想请教你三菱PLC可以直接输入十进制数吗,我看手册好像不行呀,怎样才能在文本或者触摸屏直接输入十进制数到PLC,在程序中怎么做呀!谢谢!

网友A:
PLC里MOV K500 D0 这样,就把十进制的500输入给D了
K代表10进制,如果是H代表16进制
触摸屏一般不用特别设置,默认好象就是十进制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这样设置我知道,但我试的是通讯,在与变频器通讯时不能直接从触摸屏里面输入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B:
PLC和变频器通信好像要用ASCII规范,你是不是在PLC程序里和变频器通信没有进行数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