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我这个程序为什么步进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

楼主(2008-12-05):
各位大侠,我这个程序有错误吗?为什么2相步进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另个方向时电机就卡死了,不知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图不清楚,请从新发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不清楚,请从新发一个
看不清楚

网友C:
看不清楚

网友D:
看了下你的程序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按你的程序来说Y0应该是发送脉冲信号的 而Y10是控制方向的。要是你想反转时把Y10置OFF看下。

网友E:
不懂 期待高手

网友F:
不是很懂!

网友G:
从你的程序来看是存在问题的,y000只是脉冲输出控制,除非你步进电机是选择正反脉冲控制,选择的方法是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上拨码开关上选择,而大部分驱动器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所以你首先查下这个;再者,你程序里面没有方向控制输出(这是步进电机正方转控制最简单的方法),所以你需要一个输出y002或者其它来控制方向,接在驱动器上。
查下这两个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其实步进电机不是因为电源问题是不轻易坏的。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H:
1 步进电机是CW/CCW 还是PLS/DIR的?
2 什么信号的plc,如果是1s和1N的最好用定位指令。
3 步进的细分调大点减小振动,调试时最好不带负载,速度不要太快,可以参照说明书上的特性曲线。
4 程序有写个两条就可以控制电机了,调试的时候不要写那么多,以免前后影响。
混灌水区的!

网友I:
同意9楼的观点,步进电机最简单一行脉冲输出,一行方向控制.这样,程序没有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就得看一下步进电机本身各开关调节是否正确.

网友J:
学习来了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K(2009-01-16):
我看程序是没有问题,个人认为是伺服的设定有问题。

网友L:
我也用这个试过 不过不转 原因不知 修改程序为手动 脉冲指令换为 M0控制y6 M1控制y7 直接监控PLC 运行发现 Y1 有动作 PLC无动作 有时候M0有动作Y6不动作 有时M0不动作 Y6 反而有动作 PLC 一直没有Y1输出 所以他不会反转 楼上起码还有正传 我连正转都没看见 PLC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M(2009-02-21):
看不出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N:
17楼的我看到了,你是程序混乱了,清除程序从新再写看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