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求助OMRON   CQMIH   CPU51 下载问题  我在一台意大利产全自动包盒机上上传PLC程序时提示程序上传失败 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PLC9针的那个通信口 调整PLC内拨码开关能和PLC正常通信 试过几次都提示程序上传失败不敢再试。

网友A:
1、用编程软件通讯时,通讯口设置有没有错误。
2、你通讯线的做法有没有错误
    PLC                 PC
        2-----------------2
        3-----------------3
        9-----------------5
        4,5短接      4,6短接
                             7,8短接
3、如果是用台式机可以用自动在线试试。如果是笔记本电脑,且没有串口而是经USB转串口的话,那也有可能是USB线的问题。
4、程序是否加了密码,如果加了密码也没办法上传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编程软件通讯时,通讯口设置有没有错误。
2、你通讯线的做法有没有错误
    PLC                 PC
        2-----------------2
        3-----------------3

线没问题 我一直用 能和PLC通信就是上传失败  加了密应该提示输入密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