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线问题

楼主(2008-12-05):
版主您好 我的下载线上个星期还能用 昨天拿出来用无法和屏通信 试过GP37 GP230 GP2600 都无法通信 我怀疑线有问题更换里面MAX232芯片 检查过连线也没有断线为什么就是不行呢?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脑和gp-cb02通讯线是怎样连的,有用usb转rs232吗?

楼主:
没有用USB

网友A:
那换别台脑试试

网友B(2009-01-06):
我的GP以前可以连的上的,现在怎么连都连不上
换了编程电缆也脸部上,郁闷啊
我的也是串口的

网友C:
换台电脑试试
我上月就遇到这种情况
后来换台机就好了

网友D(2009-02-09):
我的也是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