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控柜体地线和 零线有互接吗??好象很不统一啊

楼主(2008-12-05):
如果是AC220的没有地线 直接两线 没三线的话 地线和零线怎么接 好象有地线直接接控制柜金属外壳 还有就是地线连零线
下载积分:+1(孙志远) 热心助人!

网友A:
地线只能接电箱的外壳,不能和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B:
肯定接机柜外壳啊,接零线的话,有漏电保护器会跳的

网友C:
我想大家应该去学习一下保护接地的相关知识了
这是基础电工知识

楼主:
我没老师啊 只能自己摸啊 网络上的说法什么都有
所以只能请教各位前辈了 今天CE认证的过来 开口就问我们公司地线接哪里~~当场傻掉5分钟...他问我是不是在电源入口处和零线接在一起 ...我点了下头...他说没问题了....我昏倒

网友D:
还是分开接好'另外拖根临线!

网友E:
可以接零保护啊,但不能和工作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F:
零线应该和地线分开

网友G:
呵呵呵。。。CE认证的都是些混饭吃的。。。。只是走走形式而已,那些人没看到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我自己家里就有一个,平时什么都不会,就找关系到山东济南那边在一家认证公司了,摇身一变成了高人了。。。呵呵呵呵。。。电气认证。。。连零线,火线,,电流,电压都不懂。。。只会生搬硬套。。。。搞表面文章,走形式主义。。。
不信大家看看自己所在的工作场所。。。。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如果设备采用的是保护接零的保护方式的话,就是把电源过来的零线直接接到设备和电控柜的外壳上的。但需要做重复接地。

网友H:
看现场用的是什么系统
是TN 还是IT 或者TT
TN又分TN-C,TN-S和TN-C-S都有所不同
不统一有些情况不是接错,具体要看现场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I:
绝对要分开

网友J:
高手,说得好

网友K:
楼主,这是电工的基础,应该仔细思考与领会10楼所说的知识.

网友L:
零排和地排应该分开。

网友M:
主要看你的现场系统了
因为从变压器出来到用户配电柜零线地线都是和大地通的,但到了你配电柜你要根据现场情况了,就像10楼说的那样.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N: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就这样的社会

网友O:
保护电路有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两种,现在工厂一般用的是接零保护,就是变压器中性点(零线)直接接地,如果是三相四线制,保护零线(地线)和工作零线就共用一根线,如果是三相五线制,保护零线(地线)和工作零线就是分开的,也有前边干线部分两者共用,后部分开的,也就是TN-C-S系统
下载积分:+1(happyzq008)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P:
CE问你“公司地线接哪里”,就是你公司总电源,即系变压器那里啦。

网友Q:
一般低压电网都采用了中性点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在这种电网中工作的设备,其金属外壳要与零线紧密相接,即保护接零

网友R:
地线要接地,不要和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S:
N线如果接电控柜体的话,那么就有触电的危险了,汗!!!!

网友T:
地线和零线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U:
现在都用3相5线制。零线和地线分开接!!!!!!!!!!!过去用3相4线制,零线和地线接一齐

网友V:
哈哈哈,又长见识了。

网友W:
接零保护与接地保护都可以,但一个系统不能有两套保护,只能选择其一,但现在电器基本是接地保护,零线地线分开,
当然选择接零保护也行,即零线接外壳,但一定不能再接同系统地线,否则会产生短路,甚至爆炸,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网友X:
暂同28楼说法。

网友Y:
看来大家要看看书了,有的在误导大家,

网友Z:
有的工厂是统一接线,但是这种情况是地线和零线最后统一一点接到地下.

网友AA:
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AB:
nxcvb
★向高手学习☆

网友AC:
有工作接地有工作接零现在各地区都不统一

网友AD:
我建议学一个低压运行操作证

网友AE:
最后检查日期:2008-6-

网友AF:
好多公司都是连在一起的.最好能分开接.

网友AG:
没错这个要看电源系统的接线方式。如果供电系统是保护接零,可以把电控柜的地线接零。

网友AH:
各位,别忘了我们还是电工出身的哦!地线和零线不能随便就接的,这样有时是会出人命的。在接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变压器端的配电系统是什么系统的,如果中性点接地的话那就可以把设备外壳接零线,否则就万万不可啊!
  • 下载积分:+1(xxscwsry) 鼓励一下!

网友AI:
      请各位到自己公司安放配电变压器的地方仔细看看,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其实零线和地线,变电站是不会送来的,各公司的地线和零线都是在配电
    变压器就近的大地做的接地体,然后引出的地线和零线,但两个接地体要
    在距离上相隔20米的距离。相隔20米是为了在这两线间不产生电压,
       为什么要引出两根线分别做零线和地线呢?
      简单说下,如果只用一根线,即零线,保护线也用零线,称作保护接零,
    当零线在接地体一侧断线时,此时零线带电,那么通过接零保护的用电设备
    则带电,这是相当危险的。  另外再使用一根专用接地线更安全。

网友AJ:
    低压供电系统分为四重制式,即TT,TN-C,TN-S,TN-S-C
    TT制式:只有三相电源。
    TN-C制式:三相四线制,没有接地线。
    TN-S制式:三相五线制,变压器端零线与地线一起接地,用户端地线要重复接地。
    TN-S-C制式:三相五线制,变压器端零线与地线一起接地,用户端零线与地线再并联不接地。
    目前我国基本上是使用TN-C供电系统。
  •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 下载积分:+1(wsir123)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J:
    再补充一下,不同的供电系统使用的接地和接零是不一样的,有工作接零和保护接地之分,单相负载使用工作接零,比如说家庭照明,
    三相负载一般使用保护接地,比如电动机。
    还有可不接零和不可接零完全是两个概念。安装的时候要注意,
    不同的供电系统使用的漏电保护器也不一样,有的漏电保护器是四进四出,有的是三进三出。
    TT制只能使用三进三出的漏电保护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K:
    晕 。这问题可以很严肃告诉大家,地线和零线一定要在设备上分开。要是不分开,设备的电机或其他装置的电路就有的玩了。还有工厂的供电地线和零线世界在一起那最好也是要分开,距离才生美(电压)。搞不好还是要死人的

网友AL:
不能这样做@

网友AM:
不能接一起。

网友V:
不能接在一起,漏电器会跳的

网友AN:
可以保护接零,但与外壳接的零必须是在漏电保护的前端,如误接到漏电保护器的后端,漏电保护会动作的,就无法正常使用了。建议还是采用三相五线制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AO:
有需要学习下供电知识,地线和零线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P:
不能接在一起 会引起误动作,或者报警

网友AQ:
看你在什么系统当中

网友AR:
如果没有漏电开关的电柜是可以用地线作零线,但电柜的地线一定是本身有可靠接地和中性线接.

网友AS:
N是N,PE是PE

网友AT:
应该可以是零地共用。

网友AU:
TN-C系统
该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合并为PEN线,具有简单、经济的优点。当发生接地短路故障时,故障电流大,可使电流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
  该系统对于单相负荷及三相不平衡负荷的线路,PEN线总有电流流过,其产生的压降,将会呈现在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上,对敏感性电子设备不利。此外,PEN线上微弱的电流在危险的环境中可能引起爆炸。所以有爆炸危险环境不能使用TN-C系统.
TN-S
该系统中保护线和中性线分开,系统造价略贵。除具有TN-C系统的优点外,由于正常时PE线不通过负荷电流,故与PE线相连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在正常运行时不带电,所以适用于数据处理和精密电子仪器设备的供电,也可用于爆炸危险环境中。在民用建筑内部、家用电器等都有单独接地触点的插头。采用TN-S供电既方便又安全。
IT系统
IT系统的电源不接地或通过阻抗接地,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可直接接地或通过保护线接到电源的接地体上,这也是保护接地。
  由于该系统出现第一次故障时故障电流小,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不会产生危险性的接触电压,因此可以不切断电源,使电气设备继续运行,并可通过报警装置及检查消除故障。
TN--C一S系统
该系统PEN线自A点起分开为保护线(PE)和中性线(N)。分开以后N线应对地绝缘。为防止PE线与N线混淆,应分别给PE线和PEN线涂上黄绿相间的色标,N线涂以浅蓝色色标。此外,自分开后,PE线不能再与N线再合并。
  TN-C-S系统是一个广泛采用的配电系统,无论在工矿企业还是在民用建筑中,其线路结构简单,又能保证一定安全水平。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AU:
综上所述,要参看你的系统了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AV:
CE认证好像很严哦,我们厂长2005年新做一款电源插头线,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通过,样品做了一大堆!

网友AW:
我来学习来了

网友AX(2009-01-04):
现在都用3相5线制。零线和地线应分开接

网友AY:
零线从配电房出来没接开关的话就可以接地!

网友AZ:
可以把接地端接到零线上。前提是安装熔断丝或空开。当火线碰设备外壳时。由于过流,要么熔丝烧断,要么空开跳闸

网友BA:
我没老师啊  只能自己摸啊  网络上的说法什么都有
所以只能请教各位前辈了 今天CE认证的过来 开口就问我们公司地线接哪里~~当场傻掉5分钟...他问我是不是在电源入口处和零线接在一起 ...我点了下头...他说没问题了....我昏倒

那是重复接地!!!!!!!!!!!!

网友BB:
保护接地 和 保护接零 是有区别的,零线在接线的时候,必需接在零排上,而且零排要能承受一定(指:负载中的电流)的电流,而地线就不一样了,地线在接电控柜时需接所有设备接地端,且与柜体连接。不然怎么叫接地呢?

接地与接零混在一起的话,轻则跳开关,重则发生危险!

要知道零线上也是有电压的哈。

网友BC:
这个要看供电系统采用的哪一种供电方式,三相四线制中,零线和地线作为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都接在一起。

网友BD:
一定要分开啊!
不然会烧东西的啊!

网友BE:
兄弟呀如果没有PE线就把零线接上电柜,但其输出给设备后零线就只能用作零线了不能再作保护零线了,此时设备上的保护零线只能与电柜上那根相接了

网友BF:
接零线是保护接零,接地是不能浪接,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BG:
接地和接零不能同时接在一个用电系统里,更不用说接在一个柜体上,反而会更不安全。

网友BG:
接地和接零不能同时接在一个用电系统里,更不用说接在一个柜体上,反而会更不安全。只能用其中的一种。

网友BH:
楼上的真专业

网友BI:
引用 楼主:
我没老师啊  只能自己摸啊  网络上的说法什么都有
所以只能请教各位前辈了 今天CE认证的过来 开口就问我们公司地线接哪里~~当场傻掉5分钟...他问我是不是在电源入口处和零线接在一起 ...我点了下头...他说没问题了....我昏倒

那是重复接零,没有接地线只有电控柜体单独设立接地体接地,而不能和零线互接

网友BJ:
这有国家标准的,在配电房变压器输出N线及外壳必须接地,配电屏单独接地,而且接地电阻必须小于4欧姆,从配电房到车间的线一般都是5芯线,到车间的配电屏还必须重新接地,要考虑到三相不平衡的因素,我建议你去考个电工操作证,培训的时候安全知识都讲到的,而且现在国家对特殊工种安全抓的比较严,必须持证上岗,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BK:
保护接零应该在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条件下应用好些,否则会掉闸的

网友BL:
把电柜的零线与地线接到一起叫重复接地,保护更好。一般在进户线处都把零线同地线接到一起,成接零接地保护。

网友BM:
楼主多看看基础知识吧

网友BN:
工作的零线和保护的 要分开

楼主:
零线一成工作零线就不能在接地...保护零线可以和地反复接  ...

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不是都从同一个  变压器零线出来的吗?那不是还接一起去了...糊涂了

楼主:
逻辑有点乱

网友BO:
采用“保护接零"时就可以将零线接外壳,这种方法以前用的多,现在的电路都是改胃保护接地了

网友BP:
零线要分开的,用在控制伺服上,会产生干扰
合作愉快!

网友BQ:
零线和地线能不能接到一起,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了

网友BR:
不能接,接一块的话,地线和零线断开的话,电控柜体不就带电了吗。

网友BR:
接一块,零线断开就成了一线一地,会对通讯系统造成干扰。

网友BS:
零线和地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BT:
没有啊,地线与零线是完全分开的哦!

网友BU:
建筑工程供电使用的基本供电系统有三相三线制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内容就是对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介绍。
TT 系统 TN-C
供电系统→ TN 系统→ TN-S
IT 系统 TN-C-S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因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①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②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③ TT 系统适用于接地保护占很分散的地方。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 5.3 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
( 4 )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开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5 )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建筑施工临时供电中,如果前部分是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ND 这段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 D 点至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动机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D 线的负载不平衡的情况及 ND 这段线路的长度。负载越不平衡, ND 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用大顾兼作 PE 线。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建筑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第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
T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电力炼钢、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架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工地上很少见。
(二)供电线路符号小结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绝缘。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可导电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负载采用接零保护。
3 )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的组合关系。如 C 表示工作零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共同进步!!

网友BV:
地线是接地的.

网友BW:
看你单位配电系统了,是IT?TT?TN-C?

网友BX:
严格的来说: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们这还是有的!有些人在没有零线的情况下,接220时没零线就选择零线我认为是不安全的接法!一旦出现问题很难的!

网友BY:
我这里在网上搜索到几篇关于接地的文章也许对大家有帮助,先上传上来与大家分享
描述:接地的概念
附件: 接地概念.rar (37 K) 下载次数:16

网友BZ:
TN-S是三相五线制,在工厂独立有高压柜,变压器,底压柜,变压器零线是接地的然后底压柜外壳有镀锌圆铁和变压器接地网可靠连接(电房接地网),低压柜要用绝缘子垫起一条零线铜排再用线接到变压器零线接线柱上,然后低压柜有零线和电柜外壳地线出到用电户终端!但用电终端设备应有接地网!零线应用淡蓝色,地线应用绿.黄色,这是我的见解!

网友BZ:
其实零线是专用工作用!地线是保护专用线罢了!PE为地线!N为零线!

网友BZ:
大年初一祝杨茂明站长财运亨通!工作愉快!

网友CA:
看样你要学一下电工知识啊

网友CB:
接地是接地!接零是接零,还有就是重复接地!不能混淆!否则回出问题的!

网友CC:
分开是做好的!
“好象有地线直接接控制柜金属外壳 还有就是地线连零线!”这个有时候是好的,但是我在现场就遇到这样接有问题!PLC不工作,发出声响!我把零线和地线分开就好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最好把地线和零线分开!具体的你看一下有关的书籍!

网友CD:
最好分开,地线是保护用的,零线是工作用的!!有些名词,说法不一,也导致误解!!!

网友CE(2009-02-07):
不能互接, 不是很不统一,只有有的还不很懂, 再说接与不接的所产生的故障根本很少人看过,

网友CF:
零地线分开

网友CG:
地线和零线不能互接。

网友CH:
地线和零线要分开接.

网友CI:
还是分开的好,机器出故障了就知道接 到 一起 的 坏处了

网友CJ:
可以不可以主要看变压器的供电方式了。华北这一块一般都可以。

网友CK:
请各位到自己公司安放配电变压器的地方仔细看看,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其实零线和地线,变电站是不会送来的,各公司的地线和零线都是在配电
变压器就近的大地做的接地体,然后引出的地线和零线,但两个接地体要
在距离上相隔20米的距离。相隔20米是为了在这两线间不产生电压,
   为什么要引出两根线分别做零线和地线呢?
  简单说下,如果只用一根线,即零线,保护线也用零线,称作保护接零,
当零线在接地体一侧断线时,此时零线带电,那么通过接零保护的用电设备
则带电,这是相当危险的。  另外再使用一根专用接地线更安全。

所以要求如果同一根线必须直接连接,中间不能有空开等器件串入。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CF:
零线和地线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CL:
地线还是和零线分开的好,上次我听一个客户说,他们厂的地线和零线是接一起的,他把变频器的接地线与该地线连接,一通电变频器就炸了

网友BF:
是呀,保护接零只能接在漏电开关前吧

网友AV:
地线和零线都是要分开接的,而且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也要单独走线.

网友CM:
如果设备采用的是保护接零的保护方式的话,就是把电源过来的零线直接接到设备和电控柜的外壳上的。但需要做重复接地。

网友CN:
什么CE啊他们只是在走形式,按照理论是不能混接的,为了安全我认为还是要分开接,这是最基本的电工知识了,老兄要努力啊

网友CO:
如果正规的话是不行互接的

网友CP:
如果是公司自用变压器供电的话,是可以接零保护的,但要做重复接地,一般在车间配电柜,否则是不允许将零线作为保护地线的。

网友CQ:
接零,工作接地,重复接地一定要分清楚

网友CR:
我对这个不太在意反正能用就行!

网友CS:
应该分开来接

网友CT:
这要看电控柜有没有漏电保护器,如果有漏电保护器肯定是不能互接的。
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CU:
我一下也快弄不清楚了啊

网友CV:
接零保护在过去是可以的,但现在接地保护才行。

网友CW:
一,二级柜零地在一起,别的都分开.

网友CT:
这要看你所用的供电网络是接零保护还是接地保护,如果是接零保护三相四线制地线和零线可压在一起。如果是接地保护是不能压在一起的。如果是220伏不妨用安全隔离变压器。

网友CX:
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CY:
地 零共线 是可以的

网友CZ:
工厂供电有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之分,要看你厂是那种了,三相四线的话那零线和接地线就是一根线,而三相五线就是分开的二根

网友CZ:
当然,如果是三相四线的话那你最好三相能做到平衡,要不如过三相不平衡的话中心线会有电,那你机器外壳就会带电了(因为零线地线一根了)

网友DA: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DB:
不能接到一起吧

网友DC:
接配电箱体,如配电箱未与大地连接,也可选择接零保护

网友DD:
最好用五线,地与零分开

网友DD:
但用五线的少

网友DE:
电工基础,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是有区别的,但现在工厂内的接法很乱,最安全的办法是接地保护
但要求你接的地一定符合电气接地的要求

网友DF:
地线是不能和零线接在一起的

网友DG(2009-03-09):
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是有区别的.

网友DH:
li零线接错是很危险的 慎重

网友DI:
零线跟地线不能接在一起,要不然漏电开关会自我保护

网友DJ:
可以接零保护啊,但不能和工作零线接在一起.----同意此观点.

网友DK:
如此简单的问题,如果有电工牌该收掉!!!!

网友DL:
引用 网友DM:
PE线和N线是不能接在一起的啊,当三相电压不平衡时会在N线上产生电压的啊。

网友DN:
9楼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DO:
从电源出来零线、地线是接于一点的。

网友DP:
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吗

网友CI:
有时候 会烧会东西

网友DQ:
重复接地 可一

网友DR:
三相四线制就接在一块,三相五线制分开接好

网友DS: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是不能混在一起。

网友BK:
三相电流不平衡时最好不用零线接壳

网友BK:
那样有时会触电的

网友DT:
零线和地线有区别的,楼主应该多学学电工基础才行

网友DT:
上两楼说行好,但如果零线未出现断点这样接也没事

网友DT:
零线和地线不能互接

网友DT:
国家标准接地线的对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

网友DU:
最好是把地线引进柜子

网友DV:
好是好贴,就是乱七八糟的,最好大家去看看工厂供电这本书吧。我现在就去看看去

网友DW:
也不全对 变压器下面就必须零线和地接在一起的

网友DX:
我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DY:
我是菜鸟我都知道不行哦

网友DZ:
说的有道理

网友EA:
地线一般不能和零线接在一起,地线直接接在机器外壳上,因为有时三相电源的负载不平衡时,工作零线会带电,所以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EB:
可以去看看10楼的说法,电工基础知识里就有这些

网友EC:
在设备上是不能接在一起的

网友ED(2009-04-08):
零线和地线最好不要混着接,这样对整个网络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EE:
我看了以下,零线和地线最后在变压器内接在一起了。为什么不直接用一根线?

网友BW:
主要看你单位是什莫配电系统,不同系统不同接法。有些伪电工,技术参差不齐,接法不同。给后来上任的电工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尤其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的设备

网友EF:
有零地混用的,但是现在都要求三相五线制了,零和地就要分开了

网友EG:
零线和地线不可混接

网友EH:
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工作接零啊!另外接地主要保护人,接零主要保护设备.

网友EI:
三相四线制是以前的做法,应该做成三相五线制,地线和零线分开

网友EJ:
有一种保护方式叫做保护接零,N与PEN是相联在一起的.主要是看你采用的是那一种供电
方式.可不要搞错了.不要同时接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那可是要出大问题了.基础啊

网友EK:
要看你所采用的接地形式,每一种方法有他本身的好处,对于一些有着特殊要求的设备,应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EL:
还是分开接好'另外拖根临线

网友EM:
这个问题在我国很不完善,按安全角度来说保护接地接箱体,中性线有接线排为最好

网友EN:
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网友EO:
十楼说的对

网友EP:
我知道变压器中性点现在变电所都是接地的,所以零线及时地线也是零线,个人意见可接,大不了二次接地呗

网友EQ:
我厂里也没有接保护地线.

网友ER:
这个要想搞好清楚,首先要学习清楚安全用电上的什么是保护接地,保护接零,工作接地,重复接地,搞清楚了这几个概令我想应该什么才是正规的接线方法,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ES:
学习下
。。。。。
http://hi.baidu.com/dzwlly

网友ET:
应该分开来接啊!假如零线断了就起不了保护作用了!接了零保护的还要求要接地保护啊!两者是不能混来讲的啊!

网友EU:
零线和地线在动力柜是一个接点出来以后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 这是三项五线制

网友EV:
接地线是接外壳的,零线有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两种。接地保护了就不能再接零保护,接零了就不能再接地的,不然要出危险的。

网友EW:
在变压器旁 零线,地线连载一起良好接地。进入控制柜后就分开走。地线接控制柜外壳,零线与火线直接走

网友EX:
这是用电保护方面的问题,接在电箱壳体上的叫保护线。有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两种接法。但绝对不可以同时接地和接零。如果你的电网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那么保护接零就可以啦。

网友CH:
引用 网友A:
地线只能接电箱的外壳,不能和零线接在一起。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Y:
设备采用的是保护接零,就把电源过来的零线直接接到设备和电控柜的外壳上。但l零线一定要粗,变压器要近一点。

网友DS:
必需学会接零与接地。

网友EZ:
去培训高压电工吧
老师讲的很仔细
呵呵

网友FA:
应该各接各的,地线应有专用地线,不能混接。

网友FB:
另线其实就是变压器星点的连线,在配电室出口是接了地的,一般出来另外接的一条地线又叫二次保护接地,一般安全管理部门是很严格要求的,它的作用是防止机壳漏电伤人

网友FC(2009-05-09):
入口地线和独立连接

网友FC:
入口地线和零线独立连接

网友FD:
可以接零保护的 但是要看你那里地供电系统是不是接零保护的哦! 一般的都不是接零保护的 零线和地线分开接

网友FE:
千万分开接
零线接地是指变压器中心点的地--是工作接地
地线是指设备外壳接地用的接地---是安全接地
现在的电源220V的必须3先线接入

网友FF:
一般是不能接的,有些三相电的变压器的中性点接了地的话,还能可能造成火线短路,
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FG:
见怪不怪,我们公司的工程师说了都是不算的,领导说是就是了。如果 在电源入口处(变压器)接在一起,当然没有问题了。

网友FH:
地线接设备外壳,零线接地线也可以,有保护开关就要跳闸

网友FH:
这个问题好象大家都很模糊

网友FI:
好像接零线以可以,还没有发现机器漏电或损坏情况发生,

网友FJ:
请分清零线和接地线的用途,虽然是等电位但概念不同,所以最好不要互接。

网友FK:
地线只能接电箱的外壳,不能和零线接在一起,这是违反安全规范的

网友FL:
我也不太清楚 正好学习哈哈

网友FM:
关键是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工做可靠就好!什摸认正?

网友FN:
不能接在一起的。零线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性线,地线是用来保护用的,用来连接大地和金属外壳!

网友FO:
可以接零保护啊,但不能和工作零线接在一起,当三相不平衡时零线是有电的

网友FP: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为了确保线路运行安全可靠,防止零线断线所造成的危害,系统中除了系统(工作)接地外,还必须在引出零线的其他地点进行必要的重复接地

网友FQ:
零线和地线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仔细查查电工手册里面相关内容。

网友FR:
在一般工企都是三相五线制,柜体保护接零、保护接地或互接都可以。
但在矿区或矿井下,一台设备往往需要一台发电机供电(且一般是三相三线制)。这样柜体就必须保护接地。如果柜内需用AC220V电,就要另在柜内装变压器,输出零线不接地!

网友FS:
三相四线的我是地线零线混合接,不知有没有问题?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FT:
地线可以丛漏电开关前的零线分出接到外壳上,但未进漏电开关的零线和经过漏电开关的零线不能合并,为保安全变压器的零线应接地,进户线重复接地

网友FU:
还是分开接好,曾经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台滴胶机的零线接到地线上去了,结果断路器老是调掉,当分开接后,一切正常。

网友FV:
不能接在一起呀

网友FW:
同意24楼说的。。。。
赞!!!

网友FX:
零和地是必须要分开的。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FY:
现在大多数都用漏电开关了。不能用接零这种方法。 还是多看下电工基础书吧

网友FZ:
我们用的三相电 线电压是380V (线与线之间的电压) 相电压是220V 就是单线到中线的电压
家里面用的就是相电压220 这里的中线就是通常说的零线 这个零线和接地线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接地线就是起保护作用的),虽然说如果你用一根电源线和一个接地线也可以产生220V的电压 但这样不安全 有可能会导致触电。

网友GA:
简单说法是,在变压器位置时零线和接地线是一个点,出去后零线接负载,接地线接金属外壳并重复接地。

网友GB:
你查一查"接地和接零",到网上搜一搜,很多的,也学习一下吧

网友GC:
你可不要跟师娘学,这个问题你可查阅无线电杂志相关文章"接地和接零"或者读电气安全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