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08-12-05):
既然plc可以发脉冲,并且可以进行控制,为什么还要 1PG.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顶一下 我也想学

网友B:
1PG是FX2N用的!

网友C:
能输出脉冲的PLC就三菱FX而言就FX1S-MT FX1N-MT

网友D:
三菱PLC主要是发脉冲只能是单轴控制,想做插补,想做凸轮控制也就是运动控制就没戏了只能是1pg或者其它定位模块来完成,plc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只是三菱的设计风格,并不代表其它PLC也是这种方式,同时多几轴控制也也什么戏了,一般plc也最多搞到了4轴(fx3u),一般而言仅仅做些没有关联的几轴控制,要求又不严格的,最多用用这个PLC就行了,而如果要求严格的定位和要求运动控制就必须用它了!

网友E:
构成半闭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