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指令CJ

楼主(2008-12-0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关于CJ指令的问题,如果指令前面的常开不接通的话,是不是程序不会扫描的P指针所指向的内容啊,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好像P指针所指向的内容也是执行的啊?

楼主:
但是我仿真时好像里面的输出是有动作的啊
譬如ld x1
out y0
我强制x1接通,则Y0也为通啊

网友A:
条件跳转,
条件满足才会跳转啊,
不满足时只扫描,不会执行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跳转,
条件满足才会跳转啊,
不满足时只扫描,不会执行
那你的意思是仿真是通的,输出是不通的吧

网友B:
同意4楼。

网友C:
不满足时只扫描,不会执行

网友D:
CJ是指前面条件是常开的时后从CJ到指针那段内容也是执行,相反CJ到指针那段内容也是不执行的

网友E:
跳转指令CJ如果涉及到双线圈输出时,指针外线圈动作时,指针内同时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