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这两个软件是干吗的?

楼主(2008-12-05):
GX Configurator-AD和GX Configurator-DA这两个软件是用来干吗的?是用作模拟量输入输出的设置的吗?一定要用吗?不用就实现不了模拟量处理吗?

网友A:
没试过,不是很清楚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第一个是AD模块设置软件,第二个是DA模块设置软件,不用软件的话就要利用from to两个指令在程序里面实现!

网友C:
只用过楼上说的FROM 跟TO 来使用AD模块

网友D:
这两个软件是GX Develop里面的两个智能模块的软件包,有了它你在使用数模转换或模数转换时就可以不用FROM TO指令编程了,直接在软件包里把对应信息填上就好了。很方便!

网友E:
3楼和7楼说的对,用软件方便而且不易出错!

网友F:
第一个是AD模块设置软件,第二个是DA模块设置软件,

网友G:
模拟量的设置软件

网友H:


网友I:
原来如此啊!

网友J:
FX系列上可以用吗?

网友K:
不只是设置软件,还有在线监视功能,很实用的.

网友L:
不需要FROM,TO啊,直接把D****写进去就可以用了,不过有一个要用地址把它端口开的直接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M:
我刚学!只能进来学学各位师傅的经验!

网友N:
这是在q系列PLC才可以使用。模拟量模块属性设置软件

网友O:
没有见过,学习了.

网友P:
支持3楼和7楼。

网友Q:
增长知识,原理还有这样的软件。

网友R:
增长知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S: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软件是GX Develop里面的两个智能模块的软件包,有了它你在使用数模转换或模数转换时就可以不用FROM TO指令编程了,直接在软件包里把对应信息填上就好了。很方便!
自学

网友T:
一定要用的吧,不然怎么修改参数

网友U(2009-01-05):
真的吗 在那里下载的到

网友V:
没试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W:
是三菱Q系列PLC智能设定软件,一个是AD,一个是DA

网友X:
楼上说的对,就是嵌入在GX develop 中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智能软件包,建议您安装使用它们!

网友Y:
第一次听说,回去也试试看吧

网友V:
模拟量用的

网友Z:
3楼和7楼说的对,这就是智能模块的软件的好处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AA:
还没有接触过呢,学习了

网友AB:
请教各位,怎样安装呀

网友AC:
俺也不知道!!!

网友AD(2009-02-15):
哈。。这软件你是在哪弄到的啊 我也想要个 拜托啦

网友AE:
在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AF:
原来是这样用的

网友AG:
是不是模拟和数字电路.或者说是信号的转化吧

网友AH:
没试过,从来都是在程序里面设置FROM和TO指令的

网友AI(2009-04-07):
我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AJ:
一直都用FROM 和TO指令,下一个来试试,

网友AK:
没用过,在哪下呀

网友AL:
仿真测试,相当于一个模拟量探测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