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我的VISTA装了8.52后,打开软件报错: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有没有那位大侠能给个办法

网友A:
没有办法。你的报警是说:不能分配共享内存。
这说明VISTA系统不支持这个软件。
我看还是换成XP吧。
VISTA是微软已经承认是最失败的系统。

网友B:
GPPW

日文版本: 8.58L 之後 , 才支援 Vista 系統

英文版本:8.62Q 之後 , 才支援 Vista 系統

給你參考...

网友C:
还是换成XP2的专业版的系统吧。

网友D:
试试英文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你的报警是说:不能分配共享内存。
这说明VISTA系统不支持这个软件。
我看还是换成XP吧。
VISTA是微软已经承认是最失败的系统。

问一下,我用XP系统的时候,GPPW异常关闭后再打开也会出现这个提示,但并不影响操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重装VISTA后。再装GPP8.52就行了 。不支持也不对。现在我也能用。

网友F:
我用中文的8.52很顺利~!

网友G(2009-09-03):
我装了MELSOFT系列GX  Developer,打开也是出现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请问是为什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H(2010-03-02):
我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把它和电脑用数据线连接好后,点击PLC写入,编程软件就会自动关闭了,再打开时就会出现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的对话框,我用的编程软件是8.52版本的,请高手们帮帮忙,我是个新手!

网友I:
用的VISTA系统是原版的还是精简过的,我的原版VISTA系统用GPPW8.52中文版很正常。

网友J:
我也装了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