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新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08-12-05):
plc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变化?
我今天遇到一台机子,就是plc在运行中发生故障。检查了从plc的输出端开始到发生故障的外接部件都完好。把程序重新灌入第一次故障还是曾在,第二次灌入后,机器又正常了。请问是啥原因????????、

网友A:
plc的程序怎么会坏呢,有可能是PLC那里松焊了,你动来动去又好了,可能那天还会出问题,最好是把它换了,

楼主:
是plc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一楼”plc的程序怎么会坏呢,有可能是PLC那里松焊了,你动来动去又好了,可能那天还会出问题,最好是把它换了“,

网友C:
我也曾经遇到过,运行有问题把程序读出来又输进去就好了,搞不懂。

网友D:
习惯做法是:当出现这种现象时,下载一个空白程式到PLC,并重新上电,再下载预定的程式内容,至于为什么,都说不清楚,反正如此操做后,不会有后遗症,能改决问题

网友E:
检查程序有没有bug?
ygwpxq

网友F:
质量不好,应该换了为好!反正三菱水货特多!!!

楼主:
请问论坛版主bug是啥意思?????????

网友G:
版主的意思是是否有缺陷,运行的程序除非是做了某种限制,例如运行的时间,次数等,否则程序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楼主:
哦,明白了。
谢谢哦!!!!!!!!!

网友H:
应该不是PLC的问题,我看是还时外部线路的问题的可能性多一点,要检查外部线路,看是否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或者电线是否有破皮的地方,因为电线如果有破皮的地方,有是会出现故障,有时又可以.

网友I(2009-03-11):
先清空PLC内存,然后再输入程序。以前也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J:
理论上程序是不会变化的,这个问题可能存在PLC上面,比如连接外接部件的接口或存储单元的问题

网友K:
电子的东西有时候是这样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习惯做法是:当出现这种现象时,下载一个空白程式到PLC,并重新上电,再下载预定的程式内容,至于为什么,都说不清楚,反正如此操做后,不会有后遗症,能改决问题

挺邪乎

网友M:
大家的經驗 直得參考

网友N:
一般的编程电缆不好引起的  多传几次就好哪

网友O:
附近可有干扰源,PLC接地可良好

网友P:
程序可能有错,或者要初始化一下。有的存储单位是带记忆的。特别是特殊的那种。

网友Q:
我也遇到过 但是什么问题后来也没哟得出结论。 多次的维修中我发现可能是输出的接点坏了 但是有时它还好用。 那个元件叫啥我既不清楚了
就是那个类似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