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0J2H

楼主(2008-12-05):
三菱A0J2H的cpu模块拿掉电池,程序是否会丢失???

网友A:
拿掉电池,有时间限制,具体多少秒我到是忘记了(30sec应该没问题),在限制时间内换上新电池就不会丢失。

网友B:
拿掉电池肯定会丢失程序

楼主:
那为什么FX2N 就不会??其中机制如何?/
ygwpxq

网友C:
与存储器有关,您应加强相关学习!

网友D:
那是肯定会的了

网友E(2010-10-09):
这种PLC用什么软件读程序呀!请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