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只要在线监控就网络中断

楼主(2008-12-05):
想在线监控下程序运行情况 可是PLC运行后网络就中断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使用的是原装电缆还是山寨版电缆?
使用USB接口还是RS232接口?
除了PLC外,控制网络中是否还有其他设备?
以上

楼主:
电缆 自己做的 通过USB转232与PC连接 控制网还有人机
我把人机断开也不行 外围通讯都断开了还是不行啊就是裸机还是这样、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程序,如果是USS网络,并且PLC只有一个端口的话,那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