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教:如何用CX-Programmer6.1下载CP1H中的PLC程序?......

楼主(2008-12-05):
请教:如何用CX-Programmer6.1下载CP1H中的PLC程序?我用USB线下载,出现:
不知道如何搞?CX-Programmer6.1可否下载CX-Programmer7.1编写的程序啊?
请大侠提供正确的详细步骤,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请教:如何用CX-Programmer6.1下载CP1H中的PLC程序,就是如何把PLC的程序传到电脑上,我现在问题是一直提示无法连接PLC????

网友A:
需要装一下USB的驱动,我指的是CX-Programmer6.1中USB的驱动。

楼主:
你是说CX-Programmer6.1中USB的驱动,这个怎么装啊?这个和CP1H 的驱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OMRON的USB驱动就是OMRON的USB通信协议啊,你不安装有关的专用驱动,怎么能连接到PLC呢,但要注意一点,因为驱动的兼容性冲突原因,如果长时间用USB在线监控的话,会造成电脑的蓝屏的。
这个USB驱动在本论坛游,在你的编程软件里面也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USB驱动的问题!!!新问题随之而来,
请教CP1H的密码如何破解???

网友B:
呵呵呵呵。。如果CP1H被加密了的话,估计没有免费的。目前能解CP1H的还不是很多。

网友C:
有这么多的知识学习。

网友D:
不用usb监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