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初学PLC不知道从那学起     ,很迷茫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买一本西门子S7-200手册
先好好看看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学了基本指令和顺空指令      功能指令学的很抽象    ?

网友B:
看来没有人会教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C(2009-03-26):
以前搞过一点三菱的PLC。现在需要用西门子的,一时不知从哪入手了,不知道三菱的软件和西门子的怎么对应的。
大体看了下帖子,基本都是大家有一定理论实践基础了,大家互相讨论,可是初学者在论坛里人气不太旺啊~~~~~~~~~
强烈建议高手带带初学同学们,共同进步

网友D:
光说不练是不行的,最好搞个西门子的PLC自己边学边练,最快了

网友E:
先下载个编程软件,最好手头能有个PLC,如果没有下载仿真软件,这个坛子里有的。

S7-200系列的 输入点用I表示,输出点用Q表示,内存用V表示。后面的数字是地址。比如
I0.1 表示 第一个输入点 i0.7是第8个,I1.0是第9个输入点。
Q1.1 表示第10个点
VB100 表示内存中第100个字节

然后从最基本的位逻辑开始,

网络1
    i0.0          q0.0
-----|    |----------(    )
网络2

      i0.1            q0.1
-----|    |----------(  s  )

网络3
      i0.2                    q0.2
-----|    |----| N  |------(s    )

然后编译下载运行,看看有什么区别,从这里开始,你会很快学会滴.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