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大虾

楼主(2008-12-05):
请教一个关于S7-200通讯问题。我前几天在网上花20元钱买[了一个PC/PPI编程线,是串口的,由于我的笔记本只有USB接口,所以我又在电脑市场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数据线,网上又下了一个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安装好之后,怎么也不能与PLC通讯。我是PLC的初学者。请求各位大虾帮帮我这个忙!在下感之不尽。

网友A:
应该找网上购买的供应商提供驱动程序。

网友B:
要考虑这么便宜的线有没有问题
驱动是不是正确

网友C:
开始 > 设置 > 控制面板 > 【Set PG/PC Interface】 检查属性 > [Local connection] > 指向的com口是否实际使用的端口。

网友D:
有的转接口 要装2个驱动

楼主:
编程线没有问题,换台式电脑之后可以通讯上。我想问题应该出在驱动程序上,这根USB转串口的数据线是我在电脑市场发13圆钱买的,也没有送驱动光盘。在网上也很难找到驱动程序。唯一找到的一个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