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大虾

楼主(2008-12-05):
请教一个关于S7-200通讯的问题,前些天我花20圆买了一个PC/PPI编程线,是串口的。由于我的笔记本电脑只有USB接口,所以我又在电脑市场买了USB转串口的数据线,又在网上下载了一个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可是安装好以后怎么也不能与PLC通讯。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请求各位大虾帮个忙,在下感之不尽。

网友A:
一般来说 西门子的有自己的通讯接口USB 的外面买的有时候不怎么通的上的.建议去买个带USB 的,正版线 很贵的

网友B:
应该在Set PG/PC Interface中的端口设定中选择您USB转接线虚拟的串口

楼主:
不知道大家的笔记本有没有用过PCMCIA转RS232

网友C:
有一部分USB转RS232不是很好用,确定一条能用的USB转RS232的线
确定PC/PPI编程线能用,还通不上的话应该就是你参数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D:
你的USB---RS232的线可能有问题,一般的这种现都是带着驱动光盘的。当然,还需要在PC/PG里面设置通讯参数的。我用着下面的几种,没有任何问题。目前还没有碰到说是连不上的PLC,;GOT;伺服控制器等。

网友E:
你在电脑市场买的线它应该带驱动光盘的,干嘛到网上下载呢?还是用你买线时送的光盘装吧。我的没有问题。不过现在我又买一条原装的。公司出钱嘛怕什么?

网友F:
还是买个西门子正规的比较好呀!

网友G:
这个俺也不懂,帮你顶顶

网友H:
装好后还要设定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