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样的程序怎么实现急用呀

楼主(2008-12-06):
定时器记时后.想要把它里面的数与自己设定的数进行比较,应该用什么指令,这个指令怎么用呀 我现在不会能否遍一段小的程序让我了解一下.

网友A:
用比较指令直接比较就行了
在工具栏上点 -||-,然后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所需要的指令如
>=I
==I
<=I
等等

网友B(2010-09-12):
发图一份

网友B:
再发一份是按时间周期工作的

网友B:
输出可以简单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