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

楼主(2008-12-06):
请问:FX2N-485BD作为主站,可以拖多少个FX2N-485BD的从站。

网友A:
最多8个

网友B:
没有速度的限制,应该不只8个,但是响应速度限制,一般最好在4到5个内,挂变频器的时候,你会有明显的感觉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