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08-12-06):
各位高手我上次看到一个程序,我每打开一次不是从第一步开始,每一次都在变换,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无所谓的,你打开后,调到第一步再保存关闭,以后打开就是第一步。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把里面临时生成的*.opt和*.bak文件删掉就不会这样了。但你每次打开都是会生成一个记录你对程序操作的临时文件。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