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数据线连接PLC,能成功读出CPU型号,MPI地址,但是再下载程序到PC的时候,连STEP7软件都自动关闭,
希望高手能解答?

网友A:
内部接线或者通讯设置错误

网友B:
软件版本与操作系统不匹配

网友C: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后来用新版的软件就解决了,细想之下,觉得可能是硬件和软件之间有冲突.

楼主:
问题以解决升级到V5.4 SP3后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