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求助AGP3300S通电后指示灯橙灯闪烁,介面不显示.以在网接口灯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新屏还是旧的,用的以太网通讯吗?能否说明详细些?

楼主:
新屏,刚装机上电就这样了,只有面板指示灯闪橙灯,不知道朋友你遇到过没,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屏,刚装机上电就这样了,只有面板指示灯闪橙灯,不知道朋友你遇到过没,怎么解决.

看看附图

楼主:
谢谢版主,原来是启动有问题啊,只好周一电话询问广州PRO-FACE

楼主:
问了说是硬件有问题,要返厂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说是硬件有问题,要返厂维修

新的怎麼就有問題?

楼主:
不知道了,打电话问厂里说橙灯闪表示屏没有启动,内部程序没有加裁,要返厂才能解决.我都晕了,都等调机了.又要返厂不知要好久才能修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