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的人机如何制作三个位置的开关呢?

楼主(2008-12-06):
比如在人机做个开关X0,X1,X2,触摸这个开关X0,X1,X2轮流接通

楼主:
我自己顶上去了,希望高人指教了.在线等待.

网友A:
有些人机有种功能,叫多位开关吧

网友A:
有些人机有这种功能,叫多位开关也叫复姿态按钮.

网友B:
这个好象应该是梯形图实现的吧!

网友C(2009-02-15):
首先,X0,X1,X2等等是否可以是触摸屏的输入地址?
通常有用位寄存器m做为开关实现上述功能的

网友D:
干嘛用X来做,用M来好用点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E:
是啊为什么要用输入寄存器来做啊那样还不如外接个延时继电器上去呢
用M做多方便啊

网友F:
需要与梯形图配合使用(当然也可以用人机的巨集指令做,就是麻烦):海泰克人机可以用复状态按钮,地址是数据寄存器,在梯形图中设定好数据寄存器的范围,各个状态就用数据寄存器值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