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我在维修中遇到有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水泵  一下可以抽水    一下有不可以  是断断絮絮的!   电路  电压  绝对是没问题  !现在用了一个月了没换它 现在还在继续用 ! 电机也不发热!电流也很正常!! 是什么原因   呢!

网友A:
是深水泵吗?你确定水够吗?

楼主:
不是的!  是普通的水泵    我是用来循环一个槽子里面的水的!  水是够的!

网友B:
1.泵和进水管是否漏气呢?
2.断续之间电流有什么变化吗?

楼主:
如果是漏气的话  会有气泡的出现的!  短絮  的时候   到是没注意到  !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的那个叶轮里面有脏东西,时堵,时通,

楼主:
检查过电机的那个叶轮里面没有脏东西,  我还有清洗剂  洗过的呀

网友D:
换一个新水泵

网友A:
扬程太短了,要加水阀节流。

网友E:
问问水泵公司的人  有一咱水泵是要装在水平面上的  如果太高打不起来

楼主:
很底的 才3米都不到  啊

网友F:
水泵底阀距水池底部的距离是多少,池底有无泥浆等脏物快碰到底阀呀

网友G:
你确定是泵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如果是水泵的问题的话就问题不大了

楼主:
确定是电机的问题 但是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 呵呵 现在换了一台新的在 用! 那台不敢在用了

网友A:
换的是一样的电机和水泵吗?是电机还是水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