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通信不了!

楼主(2008-12-06):
电脑与PLC通信不了!但是PLC与触摸屏通信是正常的,听说是用了端口加密盒封了端口!有那位高手用过加密盒?请帮忙说一下是什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A:
你还是找解密盒吧?
下载积分:+1(lwj) 鼓励一下!

楼主:
能解别人加的密吗?

楼主:
是什么原理?

网友B:
先查一查com口设置,通讯线是不是好的?及通讯设置.

网友C:
这位师傅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把不懂的程序上传上来的怎么弄?
能教教我吗?

楼主:
不能通信!上传不了!

楼主:
都没有问题!用其它PLC就可以!

网友D:
会不会是PLC的端口调线了。触摸屏通信线也跟着调了。

楼主:
不可能的!解密软件能解出密码!就是用编程软件连不上!

楼主:
应该是用了这东西!

网友E:
不懂,也看不清

网友F:
我感觉还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
第一:我的电脑 属性 硬件 设备管理器  端口  你看一下通讯端口COM 和波特率是不是设置软件中COM 和波特率一致了。
第二:就是SC-09 如果是串口的 你最好弄台台式机进行通讯,最好别用USB转232的线来转,有的时候的确连接不上。通讯线绝对好用的情况下。
第三:如果是FX-USB-SC-09的线 可以用笔记本进行通讯,一样要设置好COM和波特率 一一对应。确定通讯线肯定好用情况下。
其他QPLC 可以用QC30R2 和可以直接用USB进行通讯。看看是否有USB口PLC上。
A的也可以用SC-09带中间转换口的那种,拔下来就可以和PLC通讯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G:
你的数据线有问题,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H:
你们用的是软件

网友I:
一查com口设置,

网友J:
请高手解答

网友K:
应该是硬件设置了加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能解密,也能与摸屏通信,就是不能用编程软件与电脑通信!汗。。。。。。。。。。。。

网友L: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前几天都用得好好的,今天不行了,有时重启电脑可以通一下,好的时候传送到百分之七八十就又断掉了,跟触摸屏通讯是好的,换一个PLC同一条线也是正常的,换一块FX2N-422-BD板也是一个鸟样,真烦躁。

网友M:
用这个软件检查一下COM的数据流
描述:COM口数据检测.
附件: portm98.rar (98 K) 下载次数:1

网友N: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O(2009-01-15):
能解密,不能上传梯形图?看来通信是好的啊 搞不明白

网友P:
不懂呀,之前调整一下端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