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07):
我用的是FX3Uplc,用一只可连续旋转的单圈电位器揄出0-10v(正转),10-0v(反转)信号到
4AD,请问用什么样的程序能随时识别出电位器的旋转方向。

网友A:
这还不简单,你不是要读取4AD的数据吗,这里不谅可以判断是正转或者反转了吗?这也是一个反溃上应用的问题,数字减小不就是反转,增加不就是正转吗?

楼主:
请问怎样识别出数字在增加或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