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问版主怎么上传大的软件

楼主(2008-12-07):
如题,我如何上传几百M的东东在上面来呢,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法来搞恐怕是太晕了吧,版主应该另搞个FTP服务器,上传大的软件成问题呀!我主要想上传一个MT软件上来

网友A:
你的软件有多大?能否通过网路硬盘上传后再来分享下载?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4175.html

网友B:
把东西发到你的邮箱或者网络硬盘,然后在这里发表你的文件用途及功能,再把那个下载的链接也一起粘贴上,就可了,

楼主:
当然是690M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是690M左右吧!
建議分卷壓縮,每個檔案不超過100M,不知是否能上傳到網路硬盤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