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向可控硅调压问题

楼主(2008-12-07):
负载为变压器,为何变压器发热严重?高手指点.可控硅BTA-41.直接输入~220变压器不发热.

网友A:
空载,使用率低

网友B:
可控硅调压不适合一般变压器的,一般变压器必须输入正弦交流电

网友C:
可控硅调压主要用于阻性负载

网友D:
三年前我用过BTA16直接串变压器初级线圈(这样的调压装置一共4套),从而达到调低压电的目的的案例,,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呀..........

网友E:
用双相可控硅调压器输出不是正怰波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