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7):
变频器A740设置为外部模式,通电后即有频率输出

启动信号来自于PLC一输出点,检查发现PLC上该输出点并没有任何输出

请教大家,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在传送带的控制箱上见过如果变频器的正转或反转点与COM点短接,在变频器得电的情况下就会有输出。
  •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B:
    先更改设置,改为变频器面板操作试试,
    排除变频器本身故障。
    再查找外部输入问题
  •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先排除变频器本身故障,一般可能是设置参数不对
    再查找外部输入问题
  •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