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彩灯循环显示程序

楼主(2008-12-07):
我是初学者,想写个八位彩灯循环显示,也就是从Y0依次到Y7,然后再从Y7到Y0这样循环显示。后一盏灯亮前一盏就灭,定时一秒(也就是Y0亮一秒后Y1亮,Y1亮Y0就灭,以此类推),有谁知道怎样写比较简单。最好能提供具体的思路。。。谢了

网友A:
使用SFTL令指
LD X000
OR M100
OUT M100
LD I M1
ANDI M2
ANDI M3
ANDI M4
ANDI M5
ANDI M6
ANDI M7
ANDI M8
OUT M120
LD M100
AND M8013
SFTLP M120 M1 K8 K1
LD M1
OUT Y0
LD M2
OUT Y1
LD M3
OUT Y2
LD M4
OUT Y3
LD M5
OUT Y4
LD M6
OUT Y5
LD M7
OUT Y6
LD M8
OUT Y7
END
我也是新手,还不会发图,但是但是使用SFTL指令可能可以实现请指教。

网友B:
可以用截图,把梯形图发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C:
这是一个经典程序,可以用多种方法来实现,一般用步时指令或用移位指令来实现.

网友D:
用MOV指令,很快就能搞的,例如:[mov m100 K2Y0 ],用位操作的思路去,然后自己再加上计时器吧,
其中m100是,1,2,4,,8,16,32,64,128,自己再查一下相关资料
Y0→00000001
Y1→00000010
Y2→00000100
Y3→00001000
Y4→00010000
Y5→00100000
Y6→01000000
Y7→10000000

网友E:
什么东西啊 看看了

网友F:
梯形图在附件内.

网友G:
很想学习一xia

网友H:
SFTR(右移)
办公室电脑没GPPW,郁闷啊!
SFTL(左移)

网友I:
用2个循环移位指令就好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呵呵。这里热心人真的很多

网友J:
大家一起学!

网友K(2009-06-09):


网友L:
终于找到这个程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