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彩灯循环显示程序

楼主(2008-12-07):
8位彩灯循环显示程序
我是初学者,想写个八位彩灯循环显示,也就是从Y0依次到Y7,然后再从Y7到Y0这样循环显示。后一盏灯亮前一盏就灭,定时一秒(也就是Y0亮一秒后Y1亮,Y1亮Y0就灭,以此类推),有谁知道怎样写比较简单。最好能提供具体的思路。。。谢了

网友A:
移位指令可以的

网友B:
编程手册有介绍!

网友C:
很简单的,多看看.你会的,少要原码,多讨论.

楼主:
我用 RORP指令从Y7到Y0循环,但不知道怎么从Y0到y7再返过去
LD M8013 OUT RORP K4Y0 K1
LD [< k4y0 k1] OUT MOVP K128 K4Y0
END

网友D:
一个指令就可以了,请多多学习指令SFTR或WSFR字左移、字右移的使用就行了。

网友E:
上电初始将数据寄存器置个1,然后用定时脉冲触发移位就可以.

网友F(2009-02-28):
不要一直问别人吗

网友G:
什么哦
坚持奋斗必有美好的明天!

网友H(2009-04-02):


网友I:
刚好有个现成的  不过只有4个灯  你自己再加吧  反正大概思路是这样
附件: 循环灯.rar (10 K) 下载次数:12

网友J:
编程手册有介绍!手册怎么能有啊

网友K:
郁闷 我也是新手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L:
在 回来时即由Y7-Y0是跳转啊 或 CALL也OK啊

网友M: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tmod,#010h
             mov    th0,#100
             mov    tl0,#100
             mov    r5,#00h
             mov    r6,#00h
             mov    r7,#00h
             setb   tro
chenxu1:     mov    p0,#01111111b
             acall  yan1
             mov    p0,#10111111b
             acall  yan1
             mov    p0,#11011111b
             acall  yan1
             mov    p0,#11101111b
             avall  yan1
             mov    p0,#11110111b
             acall  yan
             mov    p0,#11111011b
             acall  yan1
             mov    p0,#11111101b
             acall  yan1
             mov    p0,#11111110b
             acall  yan1
             ajmp   chenxu1
yan1:        jnb    tf0,yan1
             inc    r5
             cjne   r5,#60,yan1
             mov    r5,#00h
             inc    r6
             cjne   r6,#100,yan1
             mov    r6,#00h
             inc    r7
             cjne   r7,#100,yan1
             mov    r7,#00h
             ajmp   yan1
             ret
             end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N:
用计数器就可以了不 如:C0 K1 C1K2....................................C7 K8

再从C7 K1   C6 K2~~~~~~~~~~~~~~~~~~~~~~~C0 K1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如果你要可以发给你

网友O:
也可以用記數器,把記到的數解碼。

网友P:
一个指令就可以了,请多多学习指令SFTR或WSFR字左移、字右移的使用就行了

网友N:
每个控制系统都有上万个编程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