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

楼主(2008-12-07):
我刚学PLC 不久,发不容易找了一个PLC(FX0S)做练习编程,但是编程电缆的接口(9针)可是我的电脑上没有这个接口,请问大家这可怎么办呀?

网友A:
电脑没有闲置COM口?那你就找个USB的通信线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可以用PCNCIA扩展RS232口,但最好用原机的RS232口

网友C:
买一个USB转串口的电缆

网友D:
你可以买USB的编程电缆用。现在有啦。

网友E:
USB转串口的电缆比较的好

网友F:
网上大把的,要什么的都有.搜寻一下就可找到

网友G:
PLC连接电脑后不能读出程序何解?电脑显示是线路未连接和超时,PLC已复位等故障?请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H:
都知到啊,不用我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