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报警的传输

楼主(2008-12-08):
ET200S通过IM151接口模块连接到DP网上,在触摸屏上有显示这些子网网络报警的地址,这些地址采集的是什么点?怎么处理的?

楼主:
是不是我没说明白,大家没有回复的。就是请教一下,在程序中应该怎样判断DP子网连接是不是好的?

网友A:
1.网络报警会在硬件上看出来;
2.调用相应OB块可以报警不停机,那么怎么判断其故障点,可参考《组织块使用手册》将报警数据从OB块中读出~

楼主:
谢谢!能具体说一下那个OB块是DP网报警的吗?我们的程序中显示有一个DP网报警,但查硬件这个DP网没报警,而是另一个报警,我不知道故障出在那里。程序中报警使用指针的形式我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查下去。

网友A:
那也只是程序中DP站号搞错了,查找故障来说跟程序关系不大~
实际排除故障当然以硬件报警为准~
添加OB86可避免通讯停机~

楼主:
谢谢了,我查一下地址,把它们地址换一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可以使用FB125来查看具体情况

楼主:
我们的程序中没有用到FB125,请问它是用来做什么的?是标准库中的块,只要调用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