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如何做中断处理

楼主(2008-12-08):
我用FX2N,在编程时,想用中断来处理,但是不知如何输入格式
如何再程序中插入中断号,看手册说用输入X位的上升沿来触发,必须是这样吗?x位和中断号有对应关系吗?用我之前计较的条件,比如M10来触发可以吗?
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A:
手册上有。
x位和中断号有对应关系
I*00 对应 *输入的下降沿 ,如X1 用I100 ,I101
I*01 对应 *输入的上降沿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中断分外部中断(也就是X输入时马上进入中断程序)、定时中断(计时到马上进入中断程序)、计数中断
如果非要M10触发,在响应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计数中断,用M10上升沿触发计数器,计数器计时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