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FX2的问题,请明人指点一下

楼主(2008-12-08):
我现在有一台FX2-128的PLC,现在出线这种情况:我公共端选择为COM时,输入点没反应,如果我这时把输入点接到24V+输入点有反应;当我把公共端选择为24V+(一般都是COM为公共端,这样试的,)输入点还是没反应,这时COM点与输入点相接,输入点有反应,请问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外线路有短路现象 ,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在分析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因检查外设的线路为主。于PLC的COM口无关。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PLC上X输入端上是不是有一个S|S的接线柱。如果有的话要和24V接起来才可以的

网友E:
一般外加24V电压的都是欧版的,后缀都带了ES/UL,如果没有后缀,那就是已经改过电路了
欧版的都要外加24V电源输入,因为内部电路已经将机器提供的24V电压断开,上面的S/S为公共端
,然后再加一个24V电压到输入端子就可以了
机器没有问题,看一下手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输入点搞清楚是PNP型还是NPN型就没什么问题了,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有混用的现象,看看输入点信号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