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烦请站长

楼主(2008-12-08):
站长您好:
我想把三菱人机界面文件里的一些按钮什么的画面图形粘贴到Word里怎么搞阿?因为我要写操作说明。

网友A:
用GT Designer软件编辑,选择
菜单条——视图——预览
再按“文件——保存”,这样就可以保存为BMP图片了,就可以粘贴到文档里了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做说明书时直接用抓图公具print screen sysRq键,复制再粘到WORD上,不知大家有什么其它更方便的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以上两位方法都不错

网友D:
用qq想扑捉什么样的图片就捕捉什么样的图片
大小可以随便换!!呵呵!我以前用过的!

网友E:
用图片捕捉软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