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08):
寄存器里的数值根据二种外来信号变化,状态A数值从0逐渐升到32000,再从32000突然变到0,再从0逐渐升到32000...。。。。。,状态B是刚好相反,数值从32000逐渐减小到0,再从0突然变为32000,再从32000逐渐减小到0。。。。。A,B两种状态在不断交替变化,请问用什么方法能让plc识别两种状态并输出。A状态-Y1on B状态--Y2on..另外需说明的是数值从0逐渐变为32000用的时间约为0.2S.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用ramp指令很容易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我用的是fx-3u

楼主:
ramp是发出斜坡信号,我要的是判断接收到的信号要在上升还是在减小

网友B:
用这个值去减0,然后把两次结果一比较就知是在增加还是减少了,这样的例子我做过,只要你选好取样时间(我那次是50MS比较一次)其实没什么难度的

楼主:
dv0429说的有道理,我是用10ms比较一次,问题是事实上有一个从32000突然变到0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