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跟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08-12-08):
我有个旧的光洋SN系列PLC,是从旧的设备上拆下来,应该是好的,因为拆之前设备还在用,后来那设备不用,我就把它拆下来,想自己学习用,前几天我从网上下了SN系列的编程软件,哦那软件是中文的。我自己从网上找了编程电缆的接线图,自已做了编程电缆。我的接口是用USB转换232的。电脑用编程电缆和PLC连接好,打开软件,用软件自动连接功和PLC连接不上!我的端口和波特率也对!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同感,不过不是USB的,死活连不上啊
SH-48MR

网友B(2009-02-22):
您好,您的PLC最后是怎么样通讯上的? 能给点意见吗?
先谢谢了!

网友C:
USB转换232是不是有问题 建议你找个串口调试软件检验一下

网友D(2009-05-02):
通信连接那里重设一下就可连上了

网友E:
SN系列的PLC不是很老,应该容易连的,我以前用过SA,SR系列的,那要加一个模块才能连电脑的。

网友F:
用K协议通信。连接方法:9针串口-6芯电话口
2-4
3-3
5-6
9针串口的6,7,8短接
以上针对SM1-10R有效

网友G:
7楼的接线图适应光洋现在所有带↑的PLC
有模式开关的吧模式开关打到STOP位置,因为有的PLC里面的程序可能吧通讯口设置为非编程器协议
还有问题可以QQ47576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