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4停了半年多,再开咋连续烧毁?

楼主(2008-12-08):
都是同一批次产品,已用两年多,停机半年多,再送电开机几小时后烧毁,连续三台机一样故障,估计内部开关电源问题,是何原因?

网友A:
是否是环境导电灰尘的聚集。或者是环境湿度问题,造成内部线路板或电子元件的生锈等问题造成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环境导电灰尘的聚集。或者是环境湿度问题,造成内部线路板或电子元件的生锈等问题造成短路。

网友C:
是不是有别的部件在用PLC电源,导致电源过载啊~~

网友D:
电源问题。。

网友E:
可能灰尘 水气所制我那有停一年的都没事

网友F(2009-02-14):
没遇到过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