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MPI口与笔记本通信问题

楼主(2008-12-09):
西门子PLC MPI口与笔记本通信时提示 消息33:17106错误,请问可能什么原因
消息33:17106的帮助信息

网友A:
使用什么适配器?

网友B:
适配器的驱动软件安装了吗?

楼主(2009-03-23):
速率设置不当,另外一个可能就是mpi口烧了。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