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GOT怎样画动感画面!

楼主(2008-12-09):
A970GOT怎样画动感画面!

网友A:
比较好看的画面,都是先做背景图,然后在插控件的,所谓动感一般是通过可见性实现的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如果画一个风机,软元件Y0,当Y0输出时风机旋转。这个怎么画?

楼主(2009-11-12):
PLC与触摸屏的仿真软件怎么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