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CC-LINK 对应的I/O信号如何查找? 急

楼主(2008-12-09):
CC-LINK相对应的I/O信号如何查找?哪里有CC-LINK运用方面的资料,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先设备好站点吧,如三菱的,一般都是32点的

网友B:
去上海三菱电机网站上下载吧,

网友C:
很想学一下!

楼主:
我再找找看,多谢!

网友D:
多介绍一些关于网络的应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