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转换西门子的问题

楼主(2008-12-09):
能转换的师傅门帮我转下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指令,自己动手吧

网友B:
A(
A I 1.1
BLD 100
FP M 0.0
)
A(
L MW 2
L 0
<>I
)
= L 0.0
A L 0.0
AN M 2.0
S M 2.0
A L 0.0
A M 2.0
JNB _001
L 0
T MW 2
_001: NOP 0
A M 2.0
JNB _002
L MW 2
L 1
*I
T MW 2
_002: NOP 0
AN M 2.0
JNB _003
L MW 4
L 1
*I
T MW 4
_003: NOP 0
A(
L MW 2
L 0
<>I
)
A(
L MW 2
L 25
<=I
)
A M 2.0
O
A(
L MW 4
L 0
<>I
)
A(
L MW 4
L 25
<=I
)
AN M 2.0
= Q 2.0
谢谢了

网友C:
这个行不行
谢谢了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你真了不起

网友E:
很简单的啊,就是不知道如何把程序贴上

网友F(2009-07-26):
SM410是 什么意思 还有+p是什么指令 这些以前没有见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