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辑这个程序哦 我希望是自动的

楼主(2008-12-09):
按照上面教程讲的只是完全手动的? 怎么编辑会变自动加料和推料呢? 希望高手点破一下 (本人菜鸟)

网友A:
LD X20
ANI X0
ANI Y2
OUT Y1
LDP X20
OR M0
ANI Y2
ANI X0
OUT Y0
LD X0
OR Y2
ANI Y1
ANI T0
OUT Y2
LD T0
ANI Y2
OUT M0
LD Y2
OUT T0 K30
END
这样试试,动作不正常的话再修改一下Y0的触发条件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还是好心人多 大家一起成长

网友B:
我互相学呀!

网友C:
也看不出什么控制要求,I/O分配。
你只是整张图不行啊。手动和自动的区别在于:手动时一个循环结束后回起始步,再启动需再按启动按钮;自动时一个循环结束后自动进行下一个循环,不回起始步。

楼主:
不行哦 就是传动带可以动的 其他都不可以操作

网友D:
我去试试看吧

网友A:
不好意思,第一个指令写错了。应该是LD X24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E:
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不好讲,那懂得你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我试了一下,这个软件跟PLC有些不太一样。脉冲指令有时会出错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哦 谢谢 看来 完蛋了

网友F:
起步阶段啊

网友G(2009-01-11):
这个 我玩过了

网友G:
自动加一个开关 用它的常开和常闭相并联

网友G:
把这个软件发到论坛上 大家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