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脉冲有的PLC是CW/CCW输出,有的是脉冲+方向输出!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A:
我的感觉就是一种需要两路脉冲控制一个伺服的正反转

有时是一路脉冲加一个方向控制

脉冲加方向比较好,配合DRVI指令使用
  • 下载积分:+1(zhouyang)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你好!那你用过LG的PLC吗?能负指点下比如:PLSDST指令的用法或者PLSJOG先谢谢!

网友B:
    PLC能脉冲输出两个波形,CW和CCW,CW超前于CCW时定义为正转,反之反转。这时脉冲串控制;
    加方向时就一项脉冲输出,另一项变为高低电平,脉迟始终输出,加上高电平为就是正转,低电平为反。
    jma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