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屏的软件问题

楼主(2008-12-09):
proface 屏的软件怎么分,GP2000和GP3000的编程软件一样么

楼主:
还有就是GP-PRO/PBLL和GP-PRO EX有什么区别,哪个版本高点

网友A:
GP2000系列使用GP-PRO/PBIII软件,而GP3000系列使用的是GP PRO EX软件。
至于版本无什么可以做讨论的,针对不同的系列,所使用的软件不同,您不用还真不行……
以上

网友B:
不過值得慶賀的是本站有這兩個軟件下載!
2000系列: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37.html
3000系列: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2973.html

楼主:
谢谢你们两位老大了,可我还不明白这PROFACE编程软件为什么搞这么烦,不 象三菱的,就用GT就搞定了,不论什么屏

楼主:
那2000以下的是不是又是另外的编程软件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2000以下的是不是又是另外的编程软件啊 ???
除了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2603.html
,3000以外,都用2000的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