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Q系列QD75MH2双轴控制MR-J3-B系列伺服放大器如何编程它们的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08-12-09):
Q系列QD75MH2双轴控制MR-J3-B系列伺服放大器 如何编程 它们的参数如何设置(绝对系统定位控制)

网友A:
我也有同样问题,哪位能解?谢谢

网友B: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3315.html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QD75MH的视频教程

网友C(2009-02-17):
参数只有在定位单元中设定,伺服驱动器里没有设置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