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电机接线是,红,绿,黄,现在把红黄接电容器,然后,红绿接220V交流电,现在风扇转动了,可是吹出的风是正方向的,怎样让电机反方向运转?

网友A:
       并不是所有单相交流电机都适合正反转运行的,只有起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参数(线径、匝数等)一样时(如洗衣机电机)才适用于正反转工作。
   在不考虑以上因数情况下,楼主说的电机只要把绿黄接220交流电即可实现电机反方向运转。
  • 下载积分:+3(uthman) 热心助人!

网友B:
    先用万用表量出哪是主绕组,哪是副绕组,要么更换主绕组,要么换副绕组才能改变运行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单相交流电机都适合正反转运行的,只有起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参数(线径、匝数等)一样时(如洗衣机电机)才适用于正反转工作。
       在不考虑以上因数情况下,楼主说的电机只要把绿黄接220交流电即可实现电机反方向运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绕无数马达了,你说的第一点,没有听说,有待讨论

     第二点,你的反转肯定实现不了,出来三根线表示主和副绕组已经接为公共点,比需分开再按三楼说的做

网友D:
    你不懂,要问人家就用心点, 不要问那个什么看谁知道,你你不知道就可以了, 你要可以调正反转,你一定要把启动线圈二头线找出来, 随便更换那一头跟主线圈,他的转向就不一样了

网友E:
    有的电机出厂时已特为一个方向,除非另计算重绕。没必要吧!

网友F:
    分清主付绕组,,,真想反转可以反安铁芯

网友G:
    部分电机可以实现,就是不分主副绕组的。
    比如说红是共公线,电容接红黄正转
    要想反转电容接红绿就可以了

网友H:
    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吧
    反转电容接红绿就可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吧
    反转电容接红绿就可以

网友J(2009-04-22):
把你接启动电容的线,再重新对调就OK了

网友K:
同意2楼的

网友L:
同意一楼

网友M:
哈哈,热闹,单像电机很多种,电容启动式,电容运转式,罩极式,电容启动式的适合于大容量单相电动机,待转速高后离心力开关切除电容,低速时再接入电容,靠离心力控制电动机转矩,如木工机床的单相电动机,电容运转式,电动机可以使电容长期投入运行,但是其分为两种,主绕组和辅绕组线径和圈数等一样的;主绕组和辅绕组线径和圈数等不一样的,

以上两种电机只要改变主绕组或者辅助绕组的电流方向即反转了.即将主绕组或者辅助绕组的电流AB端对调一下就OK了.
罩极式的电动机不能改变转向.其启动转矩是靠罩极实现的.

你的电动机只出来三根线,基本可判定有一根是公共端,主绕组和辅绕组一致的可能性较大.

以上都为基础知识,想做好电气这个行当基础知识很重要的,正转也好反转也好,主绕组和辅助绕组一致也好,不一致也好,自己回去看看书,拿表量量就好了.不要乱做评价,弄不好烧电机的,偶曾经用镇流器取代电容器(不光超前滞后90度的问题)也能使电动机正反转,但是后来电动机烧坏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N:
红线不动,把绿线和黄线换一下就可以了